技嘉GA-H81M-DS2 REV:2.0不定时反复重启不显示,求助月饼,海哥等等诸位大神.

楼主(2015-01-17):
今天全天候在线等待,就跟这块板死磕到底.

同行拿来的技嘉GA-H81M-DS2  REV:2.0  可以上电显示,都正常,也可以装系统,什么都正常,只是不定时的,10分钟,20分钟,1小时,都有可以会突然自已暗屏重启电脑,而且还是自已不断的反复重启,就像有人不停的反复按重启按键一样,也没有显示,然后拔电源,有时要等到10分,有时又要等好久才能再开,又正常,但开不了多久又会自已反复重启,然后我就刷了官网的最新BIOS,两个都刷了,还是一个样,没有一点改变,反复重启的时候所有电压全部都出来了,CPU的电压也出来了,弄到这里也就没有一点思路了,又找不到图纸,选择救助.

我为何要救助饼哥这些大大呢?因为这可能是个通病,同行说了,一共有5块这样的板,都是一样的问题,先拿一块给我看看能不能修好,能修好再拿过来.

上图:

9点准时加焊了单桥,然后进系统测试了40多分钟,还没见出现问题,看来就是桥虚焊了,明天再测一天试试看.

上面的标签是2014年3月10号的,靠,才用了几个月,就出现桥虚焊了,技嘉现在怎么也不行了.

补充内容 (2015-1-18 13:27):
经过测试,结果就是桥虚焊.

网友:
兄弟们,懂的帮帮忙说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让人头大

网友A:
你把CPU电源芯片加焊一下,我昨天修过一块,但是不是通病我就不清楚

网友B:
H81不是还在保修期吗?我有个同行也是这个问题,拿去保修2次了,还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电源芯片加焊一下,我昨天修过一块,但是不是通病我就不清楚

我又把CPU供电IC加焊了,也推动了一遍,还是一个样,头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81不是还在保修期吗?我有个同行也是这个问题,拿去保修2次了,还没搞定!

是在保的,但他在外地买的,在我这边又没有售后点,头痛.

网友D:
估计是那个单桥的事儿!好久了记得有一次就是一块这样的板儿,intel的!加焊桥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那个单桥的事儿!好久了记得有一次就是一块这样的板儿,intel的!加焊桥就正常了!

到晚上9点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只能是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E:
我只知道H81,,H61,,桥容易出问题,,这就是通病!!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H81,,H61,,桥容易出问题,,这就是通病!!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

到晚上9点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只能是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感谢你的到来.

网友:
感谢你的到来.顶起来让各大神看到.

网友F:
我上次遇到个V星的板也是不定时重启我的是电源绿线到io之间的线腐蚀了了有是接触到有时断开就重启了

网友G:
帮楼主顶起来!!找到问题后分享经验!!

网友H:
把CPU和电源换了下看下是不是还是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遇到个V星的板也是不定时重启我的是电源绿线到io之间的线腐蚀了了有是接触到有时断开就重启了

我又照你的方法检查了一下这段线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头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楼主顶起来!!找到问题后分享经验!!

好的,修好后我会再开一个通痛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CPU和电源换了下看下是不是还是这故障

CPU换了试过,还是一样,电源IC就没有得换了,再细想一下,有5套这样的机子是这个问题了,是5套.这就可以证明不是CPU的问题了.还有反复重启的时候CPU电压也出来了呀,应该跟IC也没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那个单桥的事儿!好久了记得有一次就是一块这样的板儿,intel的!加焊桥就正常了!

单桥可能性很大,BIOS也有可能,有些售后的BIOS和官方的BIOS不一样,主板上的某一个电容和芯片不良也有也会导致,这中能开机的确实很难修的。我上次遇见一个问题,电脑玩半个小时就死机,特别恼火,搞半天,试机了半天,最后才发现原来你吗CPU的缘故,其实你吗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I:
把声卡网卡屏蔽了试下

网友J:
是说真话还是谎言呢,如果是我,我会第一时间测量所以电压,发现一切正常,会考虑CPU、内存、网卡、桥,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声卡网卡屏蔽了试下

声卡网卡屏蔽了还是一样,不行.头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单桥可能性很大,BIOS也有可能,有些售后的BIOS和官方的BIOS不一样,主板上的某一个电容和芯片不良也有也 ...

同行早就换CPU试过了,不行,才拿过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说真话还是谎言呢,如果是我,我会第一时间测量所以电压,发现一切正常,会考虑CPU、内存、网卡、桥,这 ...

当然是真的啦,谁会这么无聊这样搞,晚上9点没结果,就加焊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同行早就换CPU试过了,不行,才拿过来修的.

这重起问题本来就难侧,试机没试手,小问题软件,系统,BIOS,电源,内存,大问题到芯片,小电容,桥,要反复的检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重起问题本来就难侧,试机没试手,小问题软件,系统,BIOS,电源,内存,大问题到芯片,小电容,桥,要 ...

不用进系统,就停留在BIOS介面也会重启,所以头痛呀.

网友K:
这么些问题最头大了,我有快开机卡在LOGO界面的主板,也很难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么些问题最头大了,我有快开机卡在LOGO界面的主板,也很难查

现在就等大神现身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得多观察,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原件的热稳定性不好,你可以多观察那些IC,或者在主供电IC,桥加上铜片散热试试。

网友L:
可以桥加风扇,io或者供电IC加铜片,一个个试,就可以确定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等大神现身了

大神今天泡妹子去了,真可惜修不了了,搞了一天没搞好,没修手,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桥加风扇,io或者供电IC加铜片,一个个试,就可以确定问题。

就怕是哪个排阻,三极管的性能不良,没有图纸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今天泡妹子去了,真可惜修不了了,搞了一天没搞好,没修手,砸了。

到晚上9点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只能是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到晚上9点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只能是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把CPU供电IC加焊了,也推动了一遍,还是一个样,头痛呀.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我把CPU电源芯片加焊,再加点导热膏之后再开亮机挂了两个钟没问题,让同行拿回去了,到现在也没见他说有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M:
只有用示波器抓波了,看是不是某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只有用示波器抓波了,看是不是某路供电不正常。

没有示波器呢,有了不会用呀.

网友:
9点准时加焊了单桥,然后进系统测试了40多分钟,还没见出现问题,看来就是桥虚焊了,明天再测一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呢,有了不会用呀.

这种故障很考验维修者的耐力

网友M:
恭喜楼主修好了,看样子是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恭喜楼主修好了,看样子是桥虚焊

今天早上来试机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现问题,试够一天再看看.

网友N:
这种问题,不太好搞,我前次也遇一块DELL的主板,也是这样,由于是单桥,加焊下桥就好了,对了,你这块主板还在保之内,有理由让厂家换一块呢,何必让自己这么累呢

网友O:
我给别人用这个板子装了几套了。。不要出什么问题哦。我倒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问题,不太好搞,我前次也遇一块DELL的主板,也是这样,由于是单桥,加焊下桥就好了,对了,你这块主板 ...

这是同行拿来给我修的,同行说客人是在外地买的,本地也没有技嘉售后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给别人用这个板子装了几套了。。不要出什么问题哦。我倒

我加焊之后,一共试有5个多小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看来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P:
楼主运气好啊 我上次接了个技嘉的大板故障跟你的差不多 板子要是冷板点可以坚持1-2小时,1-2小时后就开始掉电重启各种,桥都重值了,最后没法救直接换了个板子,我以前听说技嘉的板子300-600元之间的板子多多少少出厂都带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单桥发热大

网友:
我也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楼主运气好啊 我上次接了个技嘉的大板故障跟你的差不多 板子要是冷板点可以坚持1-2小时,1-2小时后就开始掉 ...

带病出厂因该不可能吧,单桥主板容易虚焊这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病出厂因该不可能吧,单桥主板容易虚焊这倒是真的.

所以你说运气好啊,我那个是我都搞烦了直接让换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呵呵   H81技嘉 桥容易虚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我手头不片你说的那个故障,不过是H61M-DS2的这个板子,我有一片加焊桥好了,一片不行。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现在装机都不敢用华硕和技嘉的低端板,直接用昂达的一年换新不操心啊

网友:
重启的不好修啊  死机的好修些

网友(2016-10-28):
"9点准时加焊了单桥,然后进系统测试"   为何是9点 不是9点半,不是10点?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