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苹果原装lightning数据线

楼主(2015-01-17):
    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接手软件设计团队之后把iOS系统的UI重新设计,带来了所谓的扁平化设计。除了软件方面的变化,iOS 7系统还增加了一个对Lightning数据线真伪的检测功能,目测在苹果对iOS 7进行推送更新之后,会有大量“被动”使用假冒Lightning数据线的用户“鬼哭神嚎”。

    虽然目前的情况只是弹框,不影响数据的传输和充电,但苹果既然有能力检测到使用的数据线是假冒伪劣产品,就有能力屏蔽掉数据线的使用。

    Lightning数据线是跟随iPhone 5手机出现的8Pin接口,两面通用,它基于USB协议,同时在8Pin接口内部增加了一颗验证芯片(也称为码片),这可以很大程度地阻止非授权的第三方厂商生产数据线,当然也包括基于Lightning数据线的各种外设。苹果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更好得控制自家的硬件生态,更多得获利。

    很多购买了"原封"未激活苹果手机的用户有可能配件已经被掉包。用10块钱的山寨Lightning数据线就可以把价值149元的原装苹果Lightning数据线掉包,很多的奸商都这么做。

    可以阅读以下的鉴别教程,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Lightning数据线,从而带来更多的麻烦。

    Lightning数据线的鉴别要点:

   1.假冒伪劣的Lightning数据线线身粗约2.40mm,而正品的Lightning数据线线身粗2.60mm;

  2.Lightning数据线正品重量约17.3g,而假冒伪劣产品只有10g不到;

    假冒的Lightning数据线比较轻,只有9.6g。

    正品的Lightning数据线可以达到17g。

    3.正品Lightning数据线在8Pin接口的触点平面为圆角矩形(如下图),而假冒伪劣产品则是有两个缺角,同时,正品Lightning数据线的金属触点拥有镀金工艺,是很明显的金色,假冒的产品大都为银色或者比较暗淡的金色;

    4.USB接头一侧,假冒的产品有一个凹坑,并且触点同样是银色金属光泽,而正品则没有凹坑,触点有金色光泽;超接口方向看,正品的Lightning数据线的接口塑料并无开口,也无法看到内部的触点。

    假冒产品可以看到4+1个方格开口,而正品的只能看到塑料,并无开口。

    5.最后一条鉴别方法,装上iOS 7。我相信接下来的假冒产品可会改进生产工艺,最终跟真品在外观上一模一样,但数据线内部的验证芯片是一般山寨厂子不能拿到的,所以也逃不过iOS 7的检测。

  我们再看看手上这条山寨Lightning数据线内部是什么样的吧!经过拆解我发现这条山寨数据线在8Pin接头内部并没有所谓的金属屏蔽罩,只有2颗贴片封装式的芯片、一颗贴片电容和一颗类似于贴片二极管的元件。

    Lightning数据线接头内部一侧。

    Lightning数据线接头内部另外一侧。

    正品的Lightning数据线应该有一个厚厚的金属屏蔽罩,还有一颗应该是BGA封装的验证芯片。

网友:
我只能呵呵 ,我拿的线机器保证不会报错。价格也就10块钱的样子

网友:
我称的AIR线重量是17.50克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