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更换主板后,无线网卡找不到。

楼主(2015-01-17):
联想G455,显卡脱焊,多次维修后不稳定,更换主板,无线网卡找不到,无线网卡确定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
AMD独显,板号:LA-5971P  REV:1.0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是不是换的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网卡”,好像没这个选项。
主板掏宝掏的,店家说检测好的。

网友:
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换个联想原装网卡试试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

网友:
在系统里不认无线网卡驱动吗?还是没有信号啊?

网友:
这种反正野是别人的板   如果你修了他就不宝了     你还是换另外一块吧

网友:
AMD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无线确定是好的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  找卖家换一个

网友:
这种直接让再换一块,碰了就不好讲了

网友:
是 认不到无线网卡还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

排除设置和软件 就是你的主板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BIOSS里有一项是开启网线网卡的

网友(2015-03-07):
直接找卖家换吧,你一动到时候就不好说了

网友:
断开无线网卡20脚强制开启,还认不到,那主板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正常的主板,装上网卡硬件能识别到,驱动能装上才正常,没信号可能是开关关闭,进BIOS看下,是否屏蔽了。

网友:
BIOS设置错啦   这都不会

网友:
进bios,按f9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我上次也跟你一样

网友:
主板的问题,重新换一片吧,或者,吧那个无线开启型号,飞一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无线连接网络就死机 换了还不行 只能用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