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板号BM5016_rev 1.3待机无1.1

楼主(2015-01-17):
这个1.1DUAL无输出,
外围都查过了。24角EN 5V。
                         5角、2角VIN,19V。
                        3角、4角VCC5V
                         21角BOOT2 ,4.7V首先换了这个电容,、不行。
然后换了6228上电,PQ25上管击穿了。在换了。郁闷的情况开始了。
PQ25测量正常,4脚无电压。但后极S,,有时1.5V,此时电流表到最大1A。电压低至9V。用万用表点下PL4.或者PQ25,反正不知道点那里。一会电压就成0.35V了,电流就0.018A。

现在IC也换了两个,还是那样,
PQ25,S极对地值47,这电压直接进桥,

请教这对地值正常不。

反馈电阻全部在线测量了一次,都正常啊。郁闷。难道是我IC焊接的不行。求教

今天下午用试波器测试了下。
当PQ25有1.5时,捕捉单次沿边上生信号是有波形的。
也就是说,6228工作了。电压不正常。是因为。1.下管不受控。不能高的电压拉低。2.反馈不正常。3.后极短路。
下管换过了。不行。IC6228换了两个,都是这样,应该是后极南桥接地了。给顾客报价。不修了。好吧。就此结束。也不想修了。加等IC6228到货,三天,一天催一次。烦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
真不错 学一下..

网友:
等问题解决了 到论坛说下

网友:
关注中,解决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