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平板不进系统

楼主(2015-01-17):
联想Y1011开机LOGO过后准备进系统的时候就不显了,想问下这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还有就是电源一上就自动开机这正常么

网友:
不要下增了,自己顶下

网友A:
是不是按键卡住了?试试按键有没有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按键卡住了?试试按键有没有手感?

用表开机也一样,开机掉电后来1。2V没有了, 用电源掉电后3V5V都有就没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