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电源nps-730a红灯亮可能保护了

楼主(2015-01-17):
前些日子在废品站买了个dell电源,nps-730a,按照在网上搜索到的开机方法接好后,刚开始需要用电吹风烘烤一下即可开机,后来发现,用电烙铁加热12v整流器散热片上的热敏电阻效果更好,不过风扇转速加快。此时12v输出12.8v,带个假负载250w24v灯泡刚刚的,
后来我把12v输出调节了一下电位器,使其输出13.5v,带灯泡也很好。没什么问题,突然看见身边的旧电瓶就想,电瓶电压已经11.5v了,正好给冲一下电,接好以后出去干活去了,回来后发现电源红灯亮起,无论烘烤加热都无输出,估计是保护了,然后检查了一下电路,也没查到任何问题,
现在查到15v,3.5v.电压正常,而红色故障指示灯好像是受站立板上的芯片3B1 1002ds的1脚控制的,现在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求各位师傅们出出主意,指点迷津 , 或者能提供些资料更好。先谢谢。

网友A(2016-02-01):
可能是输出保护或者烧坏,电瓶这东西冲冲估计带不动。电源资料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输出保护或者烧坏,电瓶这东西冲冲估计带不动。电源资料比较少。

是啊,特别这些专用电源,做工可好了,就是坏了维修没资料。图纸都找不到,电源后来不工作了,仍那里了。有时间改一下。把它原先的保护与震荡部分拆除,用其他的代替。现在没时间搞。。

网友:
好的电源 还是值得修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