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待机0.01 开机0.04

楼主(2015-01-17):
K55VD 待机0.01 开机0.04 5v待机消失

网友:
短路保护了,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修好说声,不是BIOS,我刷了好多了

网友:
5V分支电压短路保护

网友:
看看南桥的复位是不是坏了

网友:
待机下有5V吗??、

网友:
先看全版有无短路有无电在查信号。我个人认为应该在CPU部分。我说的可能不对你自己在查查看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转换电压有问题,没图纸不好下手啊

网友:
短路保护了 或者你断开后继电路看下

网友:
我这个跟LZ的一样啊,LZ修好没有啊,我这个有时还可以开机进系统的,哎。。。

网友:
想办法改下电路可以开机的。。正常的应该南桥坏了。。这个机器我也遇到改了下电路好了。。

网友:
换PCH好了,LZ可以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