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帮忙修复三星4521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5-01-17):
           昨天接手客户一台三星4521F的机器,,手头没空,,一个同行刚好来店里玩,,,就帮我接手修了这个故障,,,修复后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和我说了是DM0765这个管子的故障,,,由于客户在等,急着用,,我就没有时候在拆机去分析了,,,想问弱弱的问一下大侠们,,DM0765是个什么管子???怎么测出他的好坏??还有就是满足它的几个工作条件??老鸟不要喷啊,

网友:
这款机器不开机,基本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炸掉了,这样的问题很多。仔细检查下。。

网友A:
DM0765是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吧!它坏时基本上管脚间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0765是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吧!它坏时基本上管脚间有短路了。

这我晓得了,可是我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图纸,朋友们有没有

网友:
你看仔细了没,他换的元件是电源板上的还是主板上的

网友:
2楼说的对我修了好多了都是有个35v的电容爆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