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烤显卡 会出现电流不过内存

楼主(2015-01-17):
   这几天,我烤显卡  考一个出现一个为什么 啊??????求指教

网友:
什么电流不过内存,你目前恒流表的电流是不是1.2到1.5就不走了,你原来的也是这个范围是不是,电流在这个范围内就已经说明你的问题还在内存  北桥,,显卡的范围内,,,,并不是加焊下显卡就能收到200的维修费,,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怎么判断不过内存的,可能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
烤了后电流是0.8几  没拗口前是1.几   就是显卡的问题 今天考的是花屏,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你测了下内存供电和负载供电看是否正常,就在内存,北桥,显卡这个范围内好好检查下,笔记本的图纸多,又好找

网友:
AMD的焊下显卡有可能会焊好,,INTEL的几率太小和焊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或许你把显卡烤挂了!!你以为是没过内存,,其实是没过显卡!!

网友:
空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