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下载分了发个苹果A1278暗屏维修

楼主(2015-01-17):
机型A1278,版号是820-2936-B
故障是暗屏,机器是同行的,客户自己换过屏,屏线

开机检测PPVOUT_SW_LCDBKLT电压是12V,正常升压以后是20多V

这个电压是是U9701控制产生的
测供电正常,A4脚PWM 3V  A3脚EN是0V,EN和PWM是显卡收到EDID后发出的,往前追R9731的1脚是12V,2脚是0V ,检测R9731无穷大,
更换后EN的3V正常,但是还是没升压,更换U9701后正常
这个机器算是通病了,修到几台都是一样的故障,开始没有U9701都是用笔记本LED显示屏上的升压电路改

屏线接口处红色框内对应图纸上PWM,EN 地线,公共点,LED灯接口对应PPVOUT_SW_LCDBKLT。
最近公司里太忙了,很久没发过帖子。
发个通病,赚点分。不对的地方请斧正,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第一次修的时候还是走了,很多弯弯路,
仅给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参考,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
机器型号 a1278 820-2936-B

 会员7486722元2023-2-6 09:15
 会员5774042元2022-11-9 16:49

那面具,真薄 + 2 赞一个!

网友:
修苹果大师,膜拜下,

网友:
苹果的暗屏有时候比较麻烦
这个完美修好

楼主的用LED的改 这个方法很赞

网友:
用液晶屏逻辑板改造具体的方式方法上个图啊,

网友:
就凭哥们把图纸和点位发上来。就必须加分

网友A:
怎么改的。教教我们呗真的不会。好想学

网友:
我都不敢修苹果 除非赶鸭子的

网友:
我有两台 MC89的K6都是暗显,EN、PWM都有,芯片换了也不行,最后没招了,用LG屏上的高压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教教我们呗真的不会。好想学

其实很简单的  苹果LP8550的A4,A3,A2脚分别对应屏板上的EN和PWM和地线,再接个12V到屏板上的VBL。再把这个屏板,就是LED接口那上升压以后的20多V,接到PPVOUT_SW_LCDBKLT就可以了

网友:
LED 屏 高压部分很容易出问题,换芯片返修很高   只有这样就稳定

网友:
二当家的时序牛不?手上一台雷过的。

网友:
呵呵捡到钱了 这么简单 机器没进水呵呵 我就喜欢通病的活 简单收钱还没有后遗症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师傅啥时候让我修修苹果啊

网友:
1278的升压ic容易坏

网友:
苹果维修大师啊~膜拜中~赶紧收藏了,以后一定能用得上呵呵~~

网友:
这机器到底是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楼主人太好了,正好有需要

网友:
修过几个苹果。感觉也有容易的

网友:
led的升压跟改高压条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led有2个控制信号,也就是加上供电跟接地有四根线。如果两个信号的其中一个出不来的话 led是不亮的。简单的办法可以吧没有3v的那根跟主板断开,直接飞线到一起就可以了,除了不能调节亮度 别的都正常。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不过好像没料号不好搞的

网友:
高手膜拜下有图纸真心方便啊

网友:
修平果容易吗?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还真是不会修

网友:
至今还没搞过苹果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 这些方法都是自己试出来的吗

网友:
抹茶摩擦,是大师的手法

网友:
修苹果大师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楼主修苹果很多吧?还可以改升压电路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来学习一下!

网友:
写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修给苹果赚多少哦?

网友:
{:4_116ping\\苹果好男修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理论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
膜拜 膜拜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的机器 ,我不敢修。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留下备用

网友:
苹果的机器。。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