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怎么数据恢复

楼主(2015-01-17):
安卓的 电脑不显示可移动磁盘,所以 软件就检测不到 ,怎么数据恢复啊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淘宝看下15块钱就可以买到安卓恢复软件,倍儿好用

网友:
得在手机里设置usb打开状态吧

网友:
有试过吗,别买了没有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手机自带的闪存还是内存卡啊、?

网友:
看看插电脑可能识别,能识别进P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手机自带的闪存还是内存卡啊、?

如果是手机自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