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HM65+HPMH-41-AB6200-E00G+PCH+OK 216-081001

楼主(2015-01-17):
HP DV6 HM65+HPMH-41-AB6200-E00G+PCH+OK 216-081001,测试好的,放心使用
使用

网友:
HP DV6 HM65+HPMH-41-AB6200-E00G+PCH+OK 216-081001,OK EC 与PCH的
HP DV6 HM65 HPMH-41-AB6200-E00G PCH OK 216-081001.zip

网友(2015-03-08):
下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分不够了,不知道我这个板子是不是bios问题 电流到0.9
掉电

网友:
手里有个机器不加电。。下来刷下看。。谢谢分享

网友(2015-05-12):
是I7的机子吗

网友(2015-07-14):
我刷了一个四M 的没有亮。

网友(2019-01-29):
2个同时重写,能亮机。
重写后故障依旧,加焊显示芯片,可以亮机。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