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出PLT_RST#

楼主(2015-01-17):
自动上电到0.6,除集显电压外各电压都正常,SYS_PWROK,PWROK,APWROK都有。DRAMPWROK正常,更换HM65后问题一样。

测到R1805时发现阻值无穷大,更换后解决。
CLK_PCI_FB 33M时钟,PCH自己产生供给自己。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没图纸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相当于反馈时钟,PCH监测33M是否正常发出

网友:
这个33M时钟是在供电PG都正常的情况下   复位的关键条件

网友:
才明白这个信号的意思

网友:
不错这个信号值得收藏呢~~帖子很不错~很有帮助~咱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想到查这个地方的

网友:
求楼主的思路

网友:
怎么找到这个电阻的?北桥边挨个的测吗?

网友:
楼主耐心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