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加电掉电

楼主(2015-01-17):
求助m2n68加电掉电有时能量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开机几秒就掉电吗?

网友B:
上个月修到了一块这个主板,你拔掉小四口看看是否就不掉了?要图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修到了一块这个主板,你拔掉小四口看看是否就不掉了?要图纸不?

拔小四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几秒就掉电吗?

3秒左右掉电了

网友C:
取下CPU,,插上12V供电,,看还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CPU,,插上12V供电,,看还掉电不??

也掉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候能亮的话,先焊接单桥

网友:
本论坛有案例的

网友:
三秒不像是短路引起的保护     单桥的问题更多

网友:
拔掉小四12V不掉、这是电源保护了大哥、12V短路

网友:
3秒掉电的话应该不是CPU供电短路,多数是桥空焊的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试著刷取bios看看,我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我之前有修过m2n68也是这样掉电,修到最后没招了,刷bios好了...

网友:
12V保护了,重点查这块

网友:
遇到过 CPU供电IC的

网友:
io旁边的822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