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开机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5-01-17):
一个联想y480 摔过 开机后不定时这样花屏,就跟老电视无信号一样的雪花,图片是另一个帖子的借用 一样的情况 ,这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RE: Y480开机不定时花屏啊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开机一切正常 ,有时候稍微动一下本,就这样花,有时候用点力也没事

网友:
因为是摔的 屏碎了换了 屏线都没问题,内接外接一样

网友:
xianka youwenti  ni changshi  jia han yi  xia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