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人看看这联想集成小主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17):
联想小主机,集成阿童木d510,ddr2内存,原装19v电源适配器。
到手的时候连续工作了几天都蛮好的,有一天关机之后就不启动了,当时的情况是适配器插着,开机没反应,必须要把适配器直流插头拔掉,交流端断电几分钟之后重新插入再开机才会有反应,否则你按开关键无数次机器都没反应……
又正常工作了一天,突然发现无故自动重启了,关机之后手摸主板各芯片并没发现有剧烈发烫的,再开机进入lenovo商标界面一会又重启,如此循环很多次方能进入xp系统,进入系统一会又整机失灵,无图像,无网络,按开关无反应……
据在下估计可能是主板供电部分出了问题,可在下愚钝的很,对电路不懂,只好请问各位高人们,是不是供电电路哪个原件的参数数值出现了随温度变化的故障才导致这现象?
刚才换了一个台达12v 6a的适配器,开始顺利启动板载蜂鸣器滴滴两声,一会就又陷入无限自动关闭再自动开启的循环中……
看来与适配器无关啊——————————————————————————————————————————————
现在又是必须要把适配器直流插头拔掉,交流端断电几分钟之后重新插入再开机才会有反应的状态了,而且启动之后几秒钟就会陷入不断自动开机自动重启的死循环…………………………………………

网友:
按照主板的时序修就行了

网友A:
适配器无关??那就换内存试试!!这些最基础的必须先排除,,最后才确认是主板!!

网友:
换个内存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无关??那就换内存试试!!这些最基础的必须先排除,,最后才确认是主板!!

经常开机都没反应,插拔几次电源之后如果能开机的话  不插内存都没报警声,只有指示灯亮着,风扇转着,有时候甚至指示灯都不亮,只有风扇转。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看见有个侧插的PCI槽 上个诊断卡看看跑吗

网友:
早上拿去专业维修地方  给他们    下午去拿

网友:
加焊下供电的芯片试试

网友:
看bios电池还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