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屏 现像是哪坏了

楼主(2015-01-1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8169872\FileRecv\MobileFile\IMG_20150117_143142.jpg f

这种屏 会是哪坏了。。

补充内容 (2015-6-11 16:58):
这个是LED和屏  因LED 灯部分灯坏了 上面就没光 了 没有这个LED的灯条换 我就用了通用的 LED灯条代换  换完灯条就好了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就OK了

网友:
灯管烧、了

网友:
一看就是灯管呢   更换吧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A:
跟灯管没关系,屏不行了。

网友:
上边的灯管坏了

网友:
上边的灯管两头暗,中间免强有点光!换了应OK!

网友:
背光问题或屏问题

网友:
lCD的就是灯管,LED的灯条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八成是灯管问题  可以换灯管试试

网友:
背光灯管问题

网友:
把坏的灯管更换就OK了。

网友:
背光灯坏了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不是屏坏,是LED灯管坏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LED的  上面的LED

网友:
灯管或者灯条,更换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灯管没关系,屏不行了。

怎么说跟灯管没关系,我看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错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