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识别不了硬盘了、

楼主(2015-01-17):
由于笔记本硬盘有坏道。于是换了坏新硬盘。可是新硬盘装上后,电脑检测不到。于是又把原来的硬盘装上去。也识别不了了。怎么办?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咯

网友:
恢复BIOS设置

网友:
设置一下BIOS 看看, 有部分电脑要设置BIOS 才可以的

网友(2015-11-03):
看一下BIOS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