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D进系统花屏其他地方不花

楼主(2015-01-17):
华硕U31SD进系统花屏其他地方不花 就像是系统显卡驱动问题那种只能是最低分辨率
是HM65的芯片组是南桥输出显示信号的的  换了CPU 和HM65故障一样  独立显卡是GT520M   装完系统故障一样WIN7 XP 都是这个样子 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我准备把独立显卡取了看哈会不会这样 要是一样的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把独立显卡取了看哈会不会这样 要是一样的问题就麻烦了

官网的驱动装一下

网友:
直接搞显卡把

网友:
花屏搞什么U和南桥,直接显卡。

网友:
这种装了系统还这样直接,BIOS,屏线,显卡,屏,,还不好再漫漫检测,先易后难。

网友:
屏幕码片的信号出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断开独显的供电,直接用集显试试啊

网友:
先驱动一下  不行就考虑显卡和屏线。

网友:
有些机器必须装官方的显卡驱动不然就会这样

网友:
双显卡的吧?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