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DM002固件版本KC45,请教各位大神还有救吗?

楼主(2015-01-17):
        看图一个小时了进不了T级,请大神指点我这盘还有救吗

网友A:
没工具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还是放弃吧。

唉。。…。…。…。…。……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硬盘,外形图片和你的一样。型号st 3250318as    7200  12代  固件cc38,测试,电机转就是不认盘,哪位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