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R60报警4声换安全芯片没好报错0187

楼主(2015-01-17):
前天一个客户送个IBM老机器,R60,黑屏并且报警4声,报价拆机换安全芯片。屏是亮了就是这样了。 还是接着换安全芯片,(都是换的新品).涛声依旧.刷bios,还是一样,再找一个,最后找个免安全芯片的…………………..特此求救,大神何在?

网友:
别沉了帖子啊,自己先提提精神

网友:
密码芯片问题把,换个没密码的就行了

网友:
联想tinkpad笔记本开机报错及解决方法集合
报错:0175: Bad CRC1, stop POST task(CRC1 错误,停止 POST 任务)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6)。
报错: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EAIA 数据访问错误)
解决方案:访问 EEPROM 失败。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188: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 or bad CRC2.(RFID 串行化信息区域无效或 CRC2 错误)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 0 和 1,或块 #6)。应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设置计算机序列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189: 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RFID 配置信息区域无效)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 4 和 5)。应更换系统板,并需要重新安装 UUID。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解决方案:由于电池电量过低,计算机电源关闭。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计算机并给电池充电,也可用充足电的电池替换此电池。
报错0197: 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请求的远程更改无效)
解决方案:远程配置 Security Chip 失败。请确认此操作并重试。
报错01C9: More than one Ethernet devices are found.(找到多个以太网设备)。请卸下其中之一。
解决方案:卸下一个以太网 Mini-PCI 卡或一个以太网子卡。 否则,按下 Esc 忽略警告消息。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200: Hard disk error(硬盘错误)
解决方案:硬盘不工作。确保硬盘驱动器连接牢固。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然后确保未在“启动”菜单中禁用该硬盘驱动器。
报错021x: Keyboard error(键盘错误)
解决方案:确保键盘或外接键盘(如果有)上没有放置任何物体。关闭计算机电源,然后关闭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首先打开计算机电源,然后打开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
报错0231: System RAM error(系统 RAM 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电源之前添加了内存条,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报错0232: Extended RAM error(扩展 RAM 错误)
解决方案:扩充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在打开计算机电源之前增加了内存,应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报错0250: System battery error(系统电池错误)
解决方案:当计算机关闭时用来保存配置信息(例如日期和时间)的备份电池被耗尽。更换电池,并运行 IBM BIOS Setup Utility 验证配置。如果仍有问题,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251: System CMOS checksum bad(系统 CMOS 校验和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CMOS 可能已被应用程序毁坏。计算机使用缺省设置。运行 IBM BIOS Setup Utility 重新配置设置。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260: System timer error(系统定时器错误)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270: Real time clock error(实时时钟错误)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报错0271: Date and time error(日期和时间错误)
解决方案:计算机中既没有设置日期也没有设置时间。使用 IBM BIOS Setup Utility 设置日期和时间。
报错0280: Previous boot incomplete(先前的引导未完成)
解决方案:计算机先前无法完成引导过程。
关闭计算机电源,然后再打开,以启动 IBM BIOS Setup Utility。验证配置,然后通过选择 Restart 项下的 Exit Saving Changes 选项或按下 F10 重新启动计算机。
报错02D0: System cache error(系统高速缓存错误)
解决方案:高速缓存禁用。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但愿有所帮助,新手,莫怪。谢谢!

网友: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前天接到个T61机器,开机后,报错 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0191:Systemsecurity-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奇怪,以前还没到这种报错。看下英文意思0187应该是个EEPRom 数据存取错误,0191就是系统安全无效移除安全请求什么鬼东西。客户还说BIOS里UUID都是F,MAC也没。NND,这个0187报错是码片问题还是安全芯片呢,觉得应该是MAC,UUDI存在码片里,码片是个EEPROM,而0191报错明显是安全芯片问题。给客户报了价格,机器就留下来,修吧。手上正好有个 T61 独显的主板,以前客户换下来的,正屏的,但是现在用的是宽屏的,看了下,是通用的,把BIOS,和安全芯片,码片一起换掉,为什么一起换掉,你懂的,呵呵。全部换好了,开机,结果涛声依旧,郁闷ing。仔细分析下,这三个都排除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想想这两个报错还有UUID和MAC地址都不对,难道SM总线出问题了。得hold住,那好,搜下硬盘,找到T61图纸,找到码片那块电路图,然后再打开点位图。费了不少时间,终于发现问题,主板断线了,U101,U102,U103,U104,这四个的供电全没,飞了两根线终于好了。到此可以装机等客户过来取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