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砖的KINDLE paperwhite修好了!

楼主(2015-01-17):
朋友有个KINDLE paperwhite一代的老是卡在第一个界面(一棵大树下边坐个小人)不开机!我弄了几天没弄好!这朋友就把它送我了!
这短时间不去上班了!又发现了被我拆零碎的KINDLE paperwhite!
反正也没事儿干再研究研究呗!
在网上看了好多资料,都说修复KINDLE系统要用一个USB-TTL的转换器!上网买又怕不好用!在咱们迅维上发了个帖子,有个朋友提醒我可以用老式的手机数据线改!
我没有找到usb的手机数据线,只找到一个COM-TTL的,心想试试呗,不都是转成COM几才能让电脑跟KINDLE沟通吗!
改装简单,按论坛上说的焊好线装好SecureCRT,
参数配置如下:
波特率:115200bps,数据位:8位,奇偶校验:none,停止位:1,硬件流控制:无,软件流控制:无

运行,设置好端口COM1,点连接,按住kindle的电源键15~20秒,屏幕真的有变化了!等SecureCRT里的数据显示到
Press [ENTER] for recovery menu… 0 /INFO:!!!Checking MBR /dev/mmcblk0 !!!!
回车,屏幕上再次出现菜单!填E回车,再填1(done),看起来挺像的,
到最后屏幕上显示的英文虽然我看不太懂但发现有一个单词disabled!
感觉不是什么好意思!运行了好几次都是这玩意儿!
过了好一会儿我忽然冒出个想法:用WIN7系统试试呢!
装上WIN7!再次运行SecureCRT,奇迹出现了,刚才的那步通过了!
Menu
====
3. Load MMC0 over USB storage
4. Erase MMC0
I. Initialize Partition Table (fdisk) and format FAT
O. Format and overwrite FAT partition
E.Export FAT partition
U.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M. 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of second MMC port
D. dmesg / kernel printk ring buffer.
Q. quit
到这儿菜单是倒计时的,速度要快!选E 回车!显示下边那些的时候,填1再回车!然后填Q再回车!
INFO:storage_export(/dev/mmcblk0p4): exporting
Charge: 100% [##########################################################]
[FAT32]
1. done
R.reboot
Choose:/
USB CONNECTED!!
Charge: 100% [##########################################################]

哈哈!KINDLE上显示的东西不一样了,背光也亮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开机了!
焊下那三根线,连上WIFI它提示有软件更新!更新后在设置里看版本变成5.4.4.2的了!
嘿嘿!至此kindle paperwhite活过来了!
下边把软件和图片上传,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朋友!

网友:
恭喜LZ,捡了一个电纸书

网友:
设置COM端口时有点麻烦!不好弄!我也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现在截图发给大家看!
这软件运行出来是这样的!

点YES后,出现下图!

上边协议右侧的下箭头拉开,选serial   !!

看到这些大家应该就会改了!

波特率:115200bps,数据位:8位,奇偶校验:none,停止位:1,硬件流控制:无,软件流控制:无(这个就是说右边的那个流控的要去掉)
把kindle usb数据线也连在USB口上!点连接,然后按住kindle的电源键15~20秒
再看SecureCRT上就该一行一行的出东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呀。。。。

过奖了!这家伙我也研究好久了!在WIN7里刷就OK了!下回就知道了在XP里弄不好就换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