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1-17):
我有个DELL 17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亮一下就黑屏,再按开关再亮再黑,但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一直是正常的绿色,之前反复开关电源多次后屏幕闪几下后能正常使用,最近不管开关多少次完全不能正常了,都只显示一秒钟就黑。 拆开显示器测试了一下  不接驱动板短接电源板O/F和5V针脚显示器灯管长亮  那我现在是该换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我是绝对小白第一次修这个,十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屏灯坏了一个,进行保护啦

网友:
要么带不起负载,要么高压坏,你打一下5V和12v的对地值,有可能12V短了,最近碰到很多这样的都是高压芯片的MOS管短了取掉之后就不会了,然后你就需要改一下高压了,还有你得看下这个DELL的电源管理IC是不是TOPXXX的是的话故障率也高,哦对了滤波电容坏也会导致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网友:
估计是灯管坏了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用点灯器,一个一个灯管的点亮屏。先易后难的排除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
灯管,电容,高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百分之八十问题出在灯管上。还有些许可能出在高压板,楼主查一查。

网友:
电源板,原因是电源板负载低。如果是灯管,你短接是不会常亮的,照样会保护。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啦!

网友:
多数是灯管的问题,如果不是  在往后推。。。。

网友:
已经修好了!之前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接灯管会常亮,以为灯管没问题就换了电源高压板,结果还是那个故障,再直接接灯管看到一组灯管比较暗,后来就换了一对灯管就好了。感谢大家指点!另外对于为什么既然灯管有问题但用板短接接灯管时灯管常亮不会熄灭的问题,我后来问了卖我电源板的卖家,他的解释是:有些灯管本来有问题,但有人用高压条测试灯管是不黑的,是因为高压条的平衡保护电流偏高,测试出来的结果不准确!
因为是自己的显示器自己维修,纯菜鸟型的,没配件来替换确定故障,所以走了点弯路。

网友:
灯管导致的,高压板损坏也会导致,还有滤波电容鼓包也会导致

网友:
在确定灯管没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此种情况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有经验的一般第一时间会想到灯管

网友:
灯管有漏电详细,高压部分保护了,换灯管

网友:
楼主 ,有时候 灯管 坏了,对地打火,也会造成  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