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 BIOS保存不了 不拔电源也保存不了

楼主(2015-01-17):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BIOS本身的问题 或是南桥问题  箭头所指的电压出来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居多吧

网友:
VCCRTC供电正常,进CMOS能设置,信息保存不了 基本锁定南桥了。

网友:
也有桥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3.3V电路有问题吧 南桥那一块的

网友:
有的是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刷BIOS,换电池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换BIOS芯片 试试   不好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A:
刷BIOS,再不行换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再不行换BIOS芯片

换了BIOS也不行

网友:
rtc电路  你最好仔细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上的建议,研究南桥吧!

网友:
刷BIOS     不行的话就是南桥内部的c模式坏了!!!换南桥啊!!

网友:
跳线帽接触不好,也会这样吧

网友:
查下实时晶振和附近电容电阻正常不

网友:
极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 不是BIOS问题 你不拔掉电源的时候测试CMOS跳线有没有3V电压 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搞清楚到底是BOIS还是CMOS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B:
把晶振那那小电容换了应该好了
执着(钢铁侠)
换了也不好 我直接把跳线帽短路 一样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晶振那那小电容换了应该好了
换了也不好 我直接把跳线帽短路 一样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RTC,没问题换BIOS看看

网友:
说是电池问题的,你们用点脑子好吗?楼主都说了,电源不拔也是不保存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短路对地不!

网友:
在板上测下电池焊点有没有电压,是不是电池座子坏了,再量RTC电压,都有的话,南桥坏可能性很大,有也有可能RTCRST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