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跟驱动板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5-01-17):
今天又修到一台优派VA2232W显示器  驱动板插上屏线就不出屏5V供电,驱动板工作都不正常了指示灯一闪一闪背光都不亮。拔掉屏线别背光亮,驱动板指示灯正常。换个电源板显示器正常工作,此机电源板在其他机上正常工作。已经碰到好多台机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了。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高人讲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故障哦,不开机吗?

网友B:
你是换过板了。还是原来的板?

如果是换过板了。不兼容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故障哦,不开机吗?

是的  开机 指示灯一闪一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换过板了。还是原来的板?

如果是换过板了。不兼容很正常。

换电源板就好了  机子上的电源板到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用,

网友C:
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源板不是OK 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源板不是OK 的吗?

插信号线了还一闪一闪, 你前面看了没有  大哥  混积分也要专业点好不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换那个50V 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带不起负载,驱动板电容测测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换那个50V 的滤波电容看看。

那这 个电源板装在其他机子上OK  这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这 个电源板装在其他机子上OK  这怎么解释

呵呵,那原来这个电源板在这显示器上也用着好好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所以问题千奇百怪,得换不同的位考虑考虑。

网友:
灯闪的时候电压都正常不啊 可能还是拉不起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原来这个电源板在这显示器上也用着好好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所以问题千奇百怪,得换不同的位考虑 ...

所以说呀 本机的电源板 在其他机子上可以用 其他机子的电源到这个机子上可以用,说明电源,驱动板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 你是说的 那个50V 22UF 电容我拆下来量过了 没有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了,5V,12V的二极管也换过了,总之有牵扯到5V 12V 电压的零件换了个遍 都没有作用,本生电源板5V, 12V 也都正常。电压开机也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信号线了还一闪一闪, 你前面看了没有  大哥  混积分也要专业点好不

混积分??我笑而不语。你应该有权限扣我分说我灌水

网友:
第一你严格测试灯管。第二你说不接屏有5V 是吗。。看看屏是不是有短路。第三个人建议刷MU ,更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