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复制不能粘贴

楼主(2015-01-17):
          今天遇到难题了,一台昂达主板,型号忘记了,能正常开机,其他软件运行都正常,就是粘贴问题,能正常复制 等到粘贴的时候,显示粘贴的字幕是灰暗的,直接拖过去又能复制,软件杀毒没有效果........各位大师请帮忙.....谢谢!

网友A:
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个系统试试

尝试过重新安装系统,还有其他建议不..........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换套键盘鼠标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复制的是什么?

网友:
估计没有复制成功吧,键鼠先换一套试试

网友:
快捷键啊……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试试。

网友B:
能复制不能粘贴 与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按键有冲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复制不能粘贴 与主板没有关系。

有没有什么建议呀!大宝,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C:
这个明显跟主板没什么关系吧  应该是键盘或者软件冲突,不知道BIOS会不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跟主板没什么关系吧  应该是键盘或者软件冲突,不知道BIOS会不会造成这种问题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你在学校老师有没有说过这些问题,类似的.............

网友:
我在学校,我在学校的时候没学过电脑啊。学电脑都是自己学的

网友:
估计是没有复制上,所以粘贴是灰色的

网友D:
肯定是系统问题了,重做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系统问题了,重做最好

好的,我等一下重新安装一次看看能不能行,你的建议很好................

网友E:
这种情况和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只能重装系统,或换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和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只能重装系统,或换键盘试试

你的建议我接受了,你提议非常好,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F:
显然和硬件没有关系,肯定是软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然和硬件没有关系,肯定是软件的事。

以哪个没有关系,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排除法,换外设再内存和硬盘。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和硬件没关系

网友G:
直接进PE系统,PE下正常就肯定是软件故障了,否则也只有键盘有这个可能性或恢复下BIOS设置。

网友H:
跟楼主脑子有莫大的关系,楼主去检查检查

网友I:
是系统问题吧因为你复制东西会在注册表有记录的,所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是注册表出错的吧、]

网友:
跟什么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吧

网友:
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进PE系统,PE下正常就肯定是软件故障了,否则也只有键盘有这个可能性或恢复下BIOS设置。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是键盘的问题,结果已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楼主脑子有莫大的关系,楼主去检查检查

那你就要保重身体咯,注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

网友:
前面楼主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与键盘有关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系统问题吧因为你复制东西会在注册表有记录的,所以是系统的问题

也许有些是这样的情况,不过这台是键盘造成的原因,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的话那就是外置设备的原因,如果还不行就把里面的线全部拔掉只剩下硬盘主板电源进系统看看,还是不行那就是IO或南桥问题了。希望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机子哈哈哈哈哈!!!!

网友J:
是键盘快捷键还是鼠标粘贴试的。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键盘快捷键还是鼠标粘贴试的。最

是鼠标  不能粘贴,键盘貌似现在也不可以.................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鼠标  不能粘贴,键盘貌似现在也不可以.................

通常是先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