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 档27 26

楼主(2015-01-17):
主板档27  26    刷过BIOS,换过时钟,拆网卡,声卡,换南桥,还是不好,求大神帮助

网友A:
COM 芯片也拆了? 拆了不行, 只有换个IO 试一试了,

网友:
换块CPU试一试

网友B:
装显卡试了吗?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C:
很好奇,LZ现在结果怎样了?

网友:
hkjllkmmmm

资安通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CONTROL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 芯片也拆了? 拆了不行, 只有换个IO 试一试了,

COM芯片我拆了   IO明天我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显卡试了吗?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装显卡也是一样的,我有一样的板子,不装显卡话正常应该是到7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LZ现在结果怎样了?

现在还是哪样,还是没有好

网友D:
显卡插槽检查过了吗?PCI-E各供电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插槽检查过了吗?PCI-E各供电查一下。

插槽我看了一下外观正常,供电我也有查过,以前修板从来没有查过PCI-E的供电

网友:
好像是挡外设

网友E:
这种问题,如果主板无掉件和断线,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如果主板无掉件和断线,北桥问题

我看了一下外观,都很正常的,可能是北桥问题,我今天试着换一下IO,看能不能好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26 27应当过完显卡了,如果楼主把这些都换过了,还不好的话,真是要报废了

网友:
现在搞好了没

网友:
换了一下IO还是不行,估计要换北桥了

网友F:
你那里桥坏还换桥吗  我这里加焊一下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桥坏还换桥吗  我这里加焊一下 不行就换板子

我北桥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准备报废了

网友:
焊一下北桥试下。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不知怎样下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 刷过了,我修这块板首先就是刷的BIOS

网友:
26 应该是到显卡那部分的吧,查查北桥周边

网友:
我也有块GA-P43-ES3G,跟你的问题一样。我无意间敲“三键”(ctrl+alt+del)竟然亮了,但每次开机都得敲“三键”。不知道是何原因,还未解决。

网友:
COM芯片取下来试过吗,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测量PCI-E电压,以及复位!

网友G:
楼主查一下,PCI-E 16X 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系统管理总线  和AD线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查一下,PCI-E 16X 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系统管理总线  和AD线  是否正常。

那么多大神评论,我就不多说了,上BGA加下北桥,不行报废。

网友:
哈哈,还又一次就能下载了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这么一块主板呢 北桥 南桥都加焊了 就是没换时钟了 不好搞啊

网友:
问题是它还报警  郁闷 是块联想品牌机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