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三星E3415 笔记本 蓝色板号:ba62-00657a 图纸 或BIOS文件

楼主(2015-01-17):
说来话长。。今天卖了个3合一的笔记本测试卡,花了100多。。以为能解决我遇到的这个本本问题,电流到0.85 0.91 0.73后不断地跳变一会 就停在某个电流上了。不显示。。。想知道跑不跑码原则上应该是跑了的。
为了验证 我一口气买了这个卡。。。
但把插上MINI PCI-E 后开机  卡上显示00 CLK灯不断闪,复位灯一直灭。。。 不支持?
想想可能白买了这个卡。。。
所以在这里求一下:
求: 三星E3415 笔记本 蓝色板号:ba62-00657a 图纸 或BIOS文件

补充内容 (2015-1-19 21:24):
今天换了个显卡,,,,故障依旧 。。。。。看来亏了。。。。

补充内容 (2015-1-20 18:55):
找到BA41-01534A 图纸了。。找到了LPC接口了。。。。找得好艰辛。。。
找了好久才找到 LPC接口。。。对照一根一根接上测试卡后   上内存 上电 挡06 不上内存 到15后循环。。。看不清楚前面跑什么码。。。

补充内容 (2015-1-25 13:10):
结果: 哎,这板最终还是刷BIOS刷了,找了好几个BIOS文件刷 。。。。。最后刷好了。。有了测试卡 才有这个勇气刷。。。。

网友A:
对了补充问一下,如何查看 板是那个工厂代工的?

网友B:
根据你讲述现象应是某组二次转换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仔细查下 。应该不难找到问题

网友:
三星自己做的

网友:
PCI不会是网卡那个接口吧

网友C:
仁宝诊断卡,有专用的诊断卡接口,总共四根线,3.3V,GND,RX,TX,板子是三星自己做的的,缺少相应的资料

网友:
没有图纸资料啊

网友D:
查下各供电全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补充问一下,如何查看 板是那个工厂代工的?

看板号!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各供电全都出来了吗?

各供电全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讲述现象应是某组二次转换供电没出来吧!

二次转换供电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诊断卡,有专用的诊断卡接口,总共四根线,3.3V,GND,RX,TX,板子是三星自己做的的,缺少相应的资料

这样是不是有点难搞了 测试卡没用呢 这样对吧

网友E:
诊断卡 不支持  可以飞线 就可以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诊断卡 不支持  可以飞线 就可以支持了

没有图纸  不知道怎么飞呢  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了补充问一下,如何查看 板是那个工厂代工的?

板号:ba62-00657a  这个应该是板号吧,在南桥的散热片上刻有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ba62-00657a  这个应该是板号吧,在南桥的散热片上刻有这些。

不好意思,板号错了。。。。开始没 注意看到 内存槽下面有一个板号 PCB 等字样:BA41-01534A

网友F:
三星官网应该会有,91上好像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官网应该会有,91上好像也有~~

找到BA41-01534A 图纸了。。找到了LPC接口了。。。。找得好艰辛。。。
接上测试卡后  上内存挡06 不上内存 到15后循环。。。看不清楚前面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