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有线网卡mac丢失,操作系统中出现感叹号后运行BT不可以,请教方法

楼主(2015-01-17):
华硕笔记本刷BIOS后,有线网卡mac丢失,操作系统中出现感叹号后,运行BT不可以,请教方法:
输入BT回车后出来的

内存条码图片

BT -C CNFG -N 6 /W C2

  回车 输入12位

显示

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报错呀,

网友A:
BT -C CNFG -N 6 /W C2   回车  输入12位MAC
BT -C CNFG -N 6 /W D7   回车  输入12位MAC
这2个命令行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 -C CNFG -N 6 /W C2   回车  输入12位MAC
BT -C CNFG -N 6 /W D7   回车  输入12位MAC
这2个命令行都 ...

写入网卡MAC地址

网友:
写入网卡MAC地址

网友:
仔细查下 。应该不难找到问题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BIOS后出错,再刷回来呗!

网友:
写网卡MAC地址

网友:
MAC地址重写吧

网友:
刷的BIOS程序可能不对!官网下载。

网友:
到底什么原因呢?我看了网上说的做的,没有发现问题,你们都可以,为什么我的就不可以?

网友:
笔记本搞定了,是因为MAC地址错了,应该是白色上的12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刷BIOS丢了,可不可以找一个好的BIOS再刷呢,是不是好的BIOS刷了也不行,只能手动写MAC,真的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