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LI-S4 开机7-8分钟掉电

楼主(2015-01-17):
GA-M55SLI-S4   开机7-8分钟掉电   ,CPU   温度正常   20-30度     桥有点烫

网友:
这个是AMD的主板吧?桥增强散热或加焊。

网友A:
桥过热 造成 的掉电。开机时外加风扇冷却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过热 造成 的掉电。开机时外加风扇冷却桥看看。

加了,一样掉电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修

网友:
先给桥加个散热器试试,如果不行的,只能更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