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50G不加电

楼主(2015-01-17):
      4750G的机子,待机0.017,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时发现少了很多镙丝,上的几个镙丝都是六角的,一问在别家没修好。板号JE40 HR MB 10267-4,目测HM65周围有焊油,但胶没有挑,BIOS有动过。打电感的阻值,发现PL4501对地值为0,拿掉CPU,对地值为33。有点不妙,忙上网一查,板上CPU是i5-2430M,但C壳上标的是i5-2410M。忙给客户打预防针:这CPU可能是坏的。又忙测了一下内存,可以亮机。看屏没有动过。硬盘就没看了,没有这样的傻X换硬盘吧。
      量电感3,5v没有电压。量线性电压3,5v正常。量EC供电脚,只有0.76v。跑线路有点难,于是找来图纸,是10267-3的,还有10267-4的点位。有了这些资料修EC电压还是很方便的,U2702第3脚到R2772中间断线了,而这个断线点却在Q2701的下面,似断非断,有点像腐蚀,百思不得其解,太诡异了!原以为找到了病根,但一插电,EC供电正常了,但电感电压3,5v一直在跳,0-3.5-0-3.5。仔细量了一下对地值是404,正常。难道正如坛里所说3.3v电压偏高了?宁信其有,于是换了一个6.3v 330的,量电压还是3.5v.看来与这个没有关系了。查了一下3,5v电路,发现是3V_5V_EN在跳变,追下去到了S5_ENABLE和PURE_HW_SHUTDOWN#,分别断开这两个信号测了一下,确认是S5_ENABLE,于是刷BIOS,换EC,还是一样的现象,3,5v跳变。后来还发现只要断开电感电压3D3V_PWR转3D3V_S5的铜箔电压就可以稳定下来。于是将与3D3V_S5相连的几个芯片R3101,U3607,U3701,U6001依次取了,还是一样。将S5_ENABLE断开,3,5v可以出来,待机0.011。 这样看来应该不关桥的事啊?这时量得PM_RSMRST#也一直在跳变的。BIOS刷了,EC换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很想拆桥,但这待机是正常的啊,桥的32.768Khz也正常。无解,恳请各位指点!
附上PDF和点位。(感谢坛友提供的资料)

JE40 PDF

10267-4点位

网友: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3D3V_PWR转3D3V_S5电压应为触发后才有吧?现在是没有触发断开电感电压3D3V_PWR转3D3V_S5的铜箔电压就可以稳定下来,没查查转换管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感觉桥的问题很大建议你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感觉桥的问题很大建议你加焊一下

上家已经加过桥了,要动的话我只能换桥了。我有点怀疑被动了手脚,但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
有点位图啊  真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