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无待机电流 求高手!

楼主(2015-01-17):
进过水的机子,不过很干净,清洗后没有腐蚀。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bd4176kvt 59脚没有20电压,到底会是哪里出问题了。bd4176kvt 20伏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触发信号怎么会有20伏电压?还有bd4176kvt到底是怎么的工作过程

网友:
你最好查下IBM的时序好好看看就明白 了

网友:
建议看下IBM的保护隔离

网友:
看你讲述情况分析应为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估计是哪断线了,

网友:
没20就是没过保护隔离电路,就找电源口那几个管子

网友:
IBM 电压要求很严  看看有没有偏低一点的

网友:
我觉得是哪里短线了,好像20伏是直给的,这里好像没几个是真懂电路的,隔离肯定没过

网友:
IBM 还好。找断线什么的都明眯位图。比较直观。

网友:
进水了吧  看看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诶

网友:
找份图纸对照修,跑一下线路!

网友:
有没有短路,查芯片手册

网友:
是由经过保险电阻的DOCK-PWR20_F转换的VREGIN20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