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台式机安装系统很慢为什么?

楼主(2015-01-17):
组装台式机安装系统很慢为什么?接了一台式机,送来时没有系统,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安装系统时,慢的要命,用W7还有好多驱动没有装上,几个小时才安装好了。系统安装好后,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希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的驱动可以联网下载,问题是怎么会这么慢?

网友A:
硬盘测一下     硬盘的工作模式改一下

网友:
估计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一下     硬盘的工作模式改一下

一般改改为哪个模式好些,硬盘?用了木有多长时间?要换新的吗?老大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改改为哪个模式好些,硬盘?用了木有多长时间?要换新的吗?老大

换不换新    测下再说啊   看看有没有坏道   有没有延迟       硬盘模式  一共就2个   一个IDE   一个AHCI   两个换着改一下  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慢? 首先要确定各个东西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再确定是不是软件

网友:
看看SATA线,在看看供电接口头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