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加电的 维修

楼主(2015-01-17):
HP G4 送修时不加电  电流表0000。拆开机器先目测,发现PQ23 、 PL7、 PL9烧焦糊了。实测断路了 。再反过板来看,发现PD8 烧短路。查看图纸,PD8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把他摘拉不要。 PQ23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 。把PQ23摘拉  , 从PQ23的S极拉一条导线到 D极  PL7 PL9的输入端。再检测公共点对地电阻,没问题。检查各路电感对地电阻均正常。上电 试机  电流有了,但0。003 A,还不正常。继续查工作条件,测PU9 1脚电压没有。倒回去查 PD11正极也没电压输入, PD11正极到+VA,也就是电源输入的电压,断电,从PD11正极拉一条导线到电源输入端,接上电源 待机电流到了0。029A正常了。  按下开关开机正常  。电流一路上扬 。机器显示正常。 装好试机。修这台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附上BIOS软件  图纸,希望能给朋友带来帮助。 觉的有用请多加点分 谢谢。

网友:
HP G4 图纸和BIOS

HP G4的图纸,板号R13,广达代工(1).pdf

HP G4 intel 独显PCH BIOS 版号 R13J.rar

网友:
怎么烧的那严重啊

网友:
楼主还是看下客户的适配器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
这机器很能烧啊!修好就是钱啊

网友:
楼主,有的元器件是不能乱短接的,PQ23你短接以后,单用电池开机以后,再接恒流源,你看电流!!!你这样修机的态度,不行啊!

网友:
楼主这样干,保护隔离电路岂不成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