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主板不定时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1-17):
刚开始一天掉两次。接着慢慢的频繁了。换个内存。CPU .电源。  无果!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只能用神器看谁先掉了

网友B:
首先你得有块好电源

网友:
加焊桥试一试

网友:
测量复位开关是否3.3V、

网友:
不行就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进行过温度压力测试吗?应从高温器件入手 。

网友:
这种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最不好维修了,如果加焊单桥无果最好放弃~

网友:
NV的桥加焊有惊喜

网友:
把桥重做一次吧,AMD的干了再说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毛病、 楼上说的 焊桥是否有效?

网友:
只有一路路的看,在掉电前哪一路不正常

网友:
排除是散热问题了吗?

网友:
桥加焊试试

网友:
你看看这个贴子,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396-1-1.html,这里面的掉电思路很值得考虑的

网友:
单桥先加一下桥,还不行就检查小场管。

网友:
用神器看看哪里掉了吧

网友:
不定时 掉电不好修 有刷BIOS 试嘛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神器看谁先掉了

神器??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有块好电源

电源是好的。

网友C:
有台CF160   但不会用……十焊九坏    现在都不敢动了

网友:
换桥,,上次卧遇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CF160   但不会用……十焊九坏    现在都不敢动了

多炼,我用DIY的都加焊好很多。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5vsb到PWR的线路慢慢查询一下...........

网友:
我修好过一次,把CPU风扇白色线挑掉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空焊了。

网友:
上测试卡减小范围

网友:
打各供电的波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CPU温度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