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亮机进PE死机,进系统死机维修(走了弯路)

楼主(2015-01-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70独显的,说不进不了系统,能开机亮LOGO,过了LOGO就灰屏了,我接过来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得很好,1.2几亮机了,但是过了LOGO就灰屏了,电流掉到0.57这样,以为是系统问题,就进PE试试,但是只要一选PE系统,进去就灰屏死机,把硬盘弄出来之后,插进移动硬盘盒子,用USB把系统GHOST进去,放回笔记本解压系统,只要一进滚动条就死机~好吧,把机子三下五除二拆出来,发现机子原来是被修过了的,显卡被上家加焊过了,显卡周围全都是焊油,所以也就没多想啊,直接就报价跟客户说显卡挂掉了,你看你之前修过的显卡现在不行了,要重新换个新的,客户同意更换显卡,留机走了,这里忘记写上了:没拆显卡之前,其实已经换过好的CPU试过了还是死机!然后拿去问了几个维修的同行都说显卡容易坏。。。
       我三两下把显卡摘了下来,网上一看这显卡,我擦可不便宜,原装好货要120一个呢,也有些卖75的50的,那些就不敢订了,订了显卡芯片,好吧又要等一天,无聊我就试试G470显卡摘了改成集显看看,行不行,断掉显卡电感,装回去通电,电流啪啪的上去了,直接亮机,连集显BIOS都不用刷了呵呵,还没开始乐呢。。。。
       刚到WIN7滚动条又死在那里了!!!我擦神马情况!!!再关机再开机还是死机!!!
       不信邪了,拆掉BIOS芯片找个BIOS芯片刷了个BIOS试试,还是死机!!!只要一进系统就死机,在BIOS设置里待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擦啊!显卡原来是没问题的啊!!!白忙乎了!赶紧叫卖芯片的先别发货了!!冷静下来后,仔细想想,电流跳到1.2几亮机,死机的时候电流掉到0.57不动了,是不是有电压掉下来了?把风扇摘掉,只上铜管,开机测电压,没进系统之前,CPU供电1V左右正常,集显0.45V正常的,只要一进PE或者系统,死在WIN7 LOGO那里之后电压掉到0.57不动了,再测量集显电压0.45正常的,又测CPU供电只有0.08V了。。。。反复测了两边确实只有0.08V了,哇靠,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想都没想直接把CPU供电芯片95831换掉,装上个拆机的95831,再把CPU背面的有两个厂家没装的330电容补了2个上去,冷却之后,通电亮机,之后过WIN7的LOGO不死机了!直接进了系统安装界面,装好系统后,驱动都打上,再也不死机了,无语了,白白搞了显卡,心里都想骂娘了,上家也真是的,没事加焊显卡干球啊!!只好拆机重新植株,把显卡做回去了,再进系统,装好显卡驱动,搞定收工,明天再测试一天,没问题直接通知客户~
      (搞不懂为啥上家要加焊显卡呢)
       害得我这个下家,啥都没测就直接干显卡了,坑爹哦有木有!!!所以维修一定要仔细检测才行,不要以为之前修过什么地方现在就是以为那个地方坏了,真是不能有太多的以为啊!!!

网友A:
是啊!有的机器来时所有桥无一幸免啊!

网友B:
不是省个显卡钱吗?

网友C:
6系列以后的主板显卡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省个显卡钱吗?

的确是省了显卡钱哦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系列以后的主板显卡坏的不多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像我这个被干了两次还是没坏~还是ATI 的呢

网友:
这个挺神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有的机器来时所有桥无一幸免啊!

被修过的机器不是很好搞

网友E:
本来想说CPu供电来的,原来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像我这个被干了两次还是没坏~还是ATI 的呢

嗯,大部分可以用断开独显供电的方法,来测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F:
如果这是一修机,看到这故障现象,难道你不怀疑显卡空焊导致?至于你说上家为什么要加焊显卡

网友G:
CPU供电不足也能亮机吗?

网友:
我晕哪里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是一修机,看到这故障现象,难道你不怀疑显卡空焊导致?至于你说上家为什么要加焊显卡

并不是一修机~这个机子显卡是被修过了的,拆开的时候看见显卡周围上面一堆焊油,所以是二修了

网友:
一般机器卡LOGO都是查外设的。你这却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估计厂家没装的330电容补的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不足也能亮机吗?

并非供电不足,应该是CPU供电芯片不良了,只要运行大大的软件CPU供电芯片就供不上来了!!比如装系统,进入PE系统就直接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说CPu供电来的,原来已经修好了。

呵呵~并非求助贴呀~~

网友:
原来是cpu供电的问题,没遇到过,涨姿势了。

网友:
10年后的机器,显卡都坏的少了,修显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H:
你自己也犯错了,0.55  怎么会想到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I:
死机的机器能找到毛病,我都统统佩服,究竟是芯片问题还是电容问题呢

网友:
r按流程做流程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 问题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思路明确,赞一个

网友J:
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吗?CPU 供电不良不会时亮 时不亮?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K:
双学到了一招,没想到CPU电压会变成0.08而集显电压还能保持0.4,以后遇过了直接干芯片了。

网友L:
没修过  这种情况

网友:
二修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也犯错了,0.55  怎么会想到显卡有问题呢

上家把显卡加焊得满地都是油,客户说以前修过,就以为是显卡问题了,就是这个以为。。白做工了

网友:
咱也是第一次遇到的~问了好几个维修的师傅都说显卡问题,坑爹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吗?CPU 供电不良不会时亮 时不亮?

关键是一直都能开机显示联想LOGO,进BIOS根本不会死机,在U盘引导界面也不会死机,只要选进PE系统立马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死机的机器能找到毛病,我都统统佩服,究竟是芯片问题还是电容问题呢

在我想来两者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修过  这种情况

我还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双学到了一招,没想到CPU电压会变成0.08而集显电压还能保持0.4,以后遇过了直接干芯片了。

是啊,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死机的时候屏幕居然能不会黑掉,屏幕还是亮的,就 卡在那里,集显电压还有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维修是个复杂的事情,谁能说不走弯路呢!

网友:
新机器 新问题

网友(2019-02-26):
应该先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