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4ly 版号K43ly rev.3.1无5V输出

楼主(2015-01-17):
接到一台华硕机器。版号K43ly rev.3.1 。插直流电源待机0.046,怀疑有点偏高。摁开关没反应,测开关3.3V 且有跳变,测各大电感均无明显短路,3V电感输出3.4V    5V电感输出1.36V。根据点位可知,3 5V芯片14脚5VEN输出为0V。可电感怎么能输出1.36V的电压呢!没有图纸 点位也用的不是很熟 新手菜鸟一个。求高人指点

网友:
无图就比较难修了。

网友:
待机肯定不对了,什么待机芯片啊!

网友:
拔掉上管上电看看,不是MOS就是芯片

网友A:
待机芯片14脚5VEN输出为0V。却能输出1.36V的电压来,说明芯片已坏,换新试!

网友:
看了下是rt8206,很熟悉的芯片。花时间还是能搞定的

网友:
华硕基本靠点位图的,  5V肯定不正常了,  找一下待机芯片吧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14脚5VEN输出为0V。却能输出1.36V的电压来,说明芯片已坏,换新试!

现在换了新的芯片故障依旧
有个12V的电压 现在只有0.96V  求思路

网友B:
换了个新的芯片 故障依旧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新的芯片 故障依旧 求解

EC没有正常工作,待机芯片的5V没有开启信号。就会这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没有图纸就是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没有正常工作,待机芯片的5V没有开启信号。就会这样的

待机芯片的3V有正常的开启信号说明EC应是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