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bios后没写明厂家型号怎么刷新呢?

楼主(2015-01-17):
富士康主板后面没写明厂家和型号,如何刷新呢,我拆了两个上面,都写明了版本号,如66aw1p12R如何刷新呢?找不到厂家和型号,另外我刚买的编程器,刷的时候提示,id不符,检查芯片型号是否正确,引脚是否接触良好,引脚顺序我都接好了的呀!

网友A:
估计吧,按通用的flash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吧,按通用的flash就行。

通用的,选择哪个厂家和芯片型号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自动选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