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怎么修 求资料

楼主(2015-01-17):
维修大师们有
主板维修
资料吗
主板维修

网友:
不跑码要查的多了,全板的供电,时钟 ,复位,CPU座 ,北桥 南桥 BIOS 以及中间有没有断线 都是要排查的方向

网友:
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不跑码的范围太大了

网友:
不跑码要先按时序来查,AMD和INTER的时序是不一样的,需要分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