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17寸宽屏显示器 显示器全屏偏红

楼主(2015-01-17):
显示器颜色为红色
可以显示内容 但是图形偏红
去除vga信号 颜色正常
可以推断是因为VGA信号输入后导致颜色偏红
查看相关资料可得是vga到mcu的耦合

网友:
查查vga接口

网友:
全屏偏红说明绿和蓝色过少,或是红色过多。
查一下123脚对地阻值,正常是80殴左右;
查13和14脚对地阻值,正常是500殴左右;
如果不正常就继续顺路查,

网友:
检查VGA 线,和屏幕的VGA 接口

网友:
换VGA头,试一下,如果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检查下三基色正常不晒

网友:
偏红,你说的是缺色吧,先换vga数据线,如果不行,检查VGA接口和RGB三基色到主控芯片的线路

网友:
量下红绿蓝三个信号的阻阻值

网友:
换 跟 VGA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