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编程器,刷新的时候出现此提示是什么问题呢?大侠客请教

楼主(2015-01-17):
提示如图片,这是什么问题呢,换了两个bios都提示这样的问题,请指教,附图两幅,

网友:
没资格穿图,还是语言描述吧,提示为:ID不符,检查芯片型号是否正确,引脚是否接触良好,,,,我试了的,引脚等没错呀

网友:
型号要选对   引脚接触不良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确认接触良了  可以在刷写的时候 稍微用力按着芯片 使它跟编程器接触的更牢

网友:
座子质量不好吧,用那种翻盖的效果最好了。

网友:
en,应该是座子的问题,5脚不通,给卖家定了一个又

网友:
没有看见你的图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