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12v短路 ,菜鸟维修 求助!

楼主(2015-01-17):
   接到一块主板,空板上电,插上cpu12v供电电源,短路掉电,不插,不掉电。
旁侧两个下管mos短路,拆下后只有一个下管mos管坏,换上好的下管mos管后阻值正常,但几组下管mos管 供电 D级短路,
奇怪,取下来不装不短路,mos管是好的,装上去后,下管供电D级就短路,旁边的5个滤波电容取下来,还短路,一般来说,台式机主板cpu电源芯片不容易坏,这到底是北桥的问题还是其它的?我觉得应该是cpu供电的外围电路有问题,网上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网友:
你看看下管的G极是否悬空了!没有与芯片相连接?芯片最好换新。

网友:
下管在线测量本来阻值就很低,你只要测量G极阻值一致就行了,装上去的场要和原来的阻值一致,上管对上管,下管对下管,如果有偏小或者偏大,就不要上电,上电就会烧那一组不一样的场管。

网友:
把CPU取下再测量

网友:
量各MOS管G极对地阻值,异常就干掉。一组一组的干

网友:
MOS管一换都是一组组的换,你那一个个的换,会出现另外的故障

网友:
把供电芯片、场管都换掉比较好点。

网友:
表示一片板干3组了还短

网友:
供电一出就到CPU了,排除了电容和场管,估计是CPU或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