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白屏,高压没有出来,开启信号没有,求助两个元件的功能,谢谢

楼主(2015-01-17):
白屏,确定是屏逻辑板问题。测量发现没有高压,高压芯片的开启脚没有电压,跑线追到一个5脚小元件,不知道是啥,也不清楚是不是他的原因

就是中间的元件,加焊后1脚有3.3V电压,其余各脚分别也有不同电压,此时屏幕正常。没用几分钟电压消失,其他脚电压也有变化,如图。
白屏测量时,发现左上角有个类似降压的芯片,电压如图。

这两个元件找不到资料,有认识的吗?高压IC的启动电压哪里来?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

网友:
左上角的应是个3.3v的稳压IC,把它修好后中间 的五脚芯片可能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左上角 的电压肯定不正常,看型号后缀为33应是3.3V稳压电路。五脚芯片确实不知。

网友:
不是这个五脚坏了就是那个贴片三脚二极管,你没有把全图 或者屏的型号说出来  上次修了一个 奇葩的 竟然是电源板的一个电源板导致的慢慢白屏,可是屏的电压一直都是5V没变 偏偏换了电容 没有鼓包的电容 让我大跌眼镜

网友:
高压  没开启,  用小三极管  自制一个

网友:
帮你找到原理图了  ,我记得  这5脚   的IC    1脚  IN   5脚  OUT

1脚接三极管13003M,的基极,2脚接地,3脚接电源VCC,5脚反馈,4脚电流检测

网友A:
比较器吧,你看下图纸

网友:
直接换掉那个3.3V的稳压块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吧,你看下图纸

屏逻辑电路的图纸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