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开机白屏掉电

楼主(2015-01-17):
插上电源开机白屏,没有烧的痕迹,会不会是桥的问题,cpu是焊装的。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
先外接看看显示如何?确定一下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同楼上,再看是不是频线,还有是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苹果的开机没有认到系统的话本来就白屏,开机按op开头的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