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这是肿么了???????

楼主(2015-01-18):
以前去客户家调试路由,很简单的。最近去了3家,不知为什么电信的服务人员全把路由器拔掉了,只用他们的猫了。还把猫开启了无线功能,猫出来的线也可以直接上网和路由器出来的线一样用,这就等于把猫搞成了个路由器啊,问题来了,有的客户说用这个猫的无线有时候不稳定,有时候只能用一个手机连,电脑玩游戏的时候老是掉线,QQ也一样不定时掉线。这样问题我试着解决但是一直没搞定。想在猫后面接个路由器把,怎么接后级的路由无线就是出不来。哎,这电信是什么个意思啊。是要把无线路由器的市场挤掉么????要是接后级路由的话这种情况要咋解决啊?

网友:
先给自己顶一下,望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将路由猫的路由功能关了吧

网友:
把电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路由猫的路由功能关了吧

不行的试过的

网友B:
手动设定后级路由的DNS看看呗。电信故意动的手脚

网友C:
楼主 后面在接个路由器,拨号 能拨的。 把电信猫的无线关闭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设定后级路由的DNS看看呗。电信故意动的手脚

应该是,这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后面在接个路由器,拨号 能拨的。 把电信猫的无线关闭 就OK了,

后面接的路由可以用有线,就是无线网打不开

网友D:
人家这是在垄断业务   防止一网多用

网友B:
你在后级路由WAN设置用静态IP手动设定DNS服务器地址 网关地址 子网掩码就好了 ,电信故意在它的硬件里动的手脚

网友E:
有快速解决办法,换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这是在垄断业务   防止一网多用

有道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咋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快速解决办法,换猫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后级路由WAN设置用静态IP手动设定DNS服务器地址 网关地址 子网掩码就好了 ,电信故意在它的硬件里动的 ...

这么麻烦啊

网友:
电信现在都开始用智能无线猫了啊

网友F:
首先你如果只用前面的一个猫的话,你猫后台去设置一下无线看是否设置不当,这可能是只能连一个手机的原因所在,电脑手设ip等以及猫的联网时间设得太短了,把这些弄完后,杀下毒就差不多了。
然后如果你要在路由器后面加个路由器,路由器的WAN口Ip设为猫的lan口ip就行了,其无线设置前要关了猫的无线。
最后就干脆用一个路由算了,你可以查猫的wan口ip设为路由器的wan口iP,其它的与设普通路由器一样设,如果怕电信关你网,你就把你电脑的mac地址复制,黏贴替换路由器的mac地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如果只用前面的一个猫的话,你猫后台去设置一下无线看是否设置不当,这可能是只能连一个手机的原因所 ...

谢谢你的解释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