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D 插电池大短,求图纸DA0TE8MB6E0 REV:E

楼主(2015-01-18):
图纸DA0TE8MB6E0 REV:E
接机器的时候不触发,拆机发现隔离管已被人拆掉用线直连,但是线断了,接上线试机,能触发,装机进系统正常,装上电池试机正常,关机过一会再试,插可调电源就大短,拿掉电池再开,正常进系统。装上电池接可调电源就大短。求图纸。
附接完线的保护隔离的地方

网友:
问题还在保护隔离这块

网友:
这样飞线不好吧?

网友:
先把这个管子换掉再说,

网友A:
楼主,用啥手机拍的,真清楚哎,我也去弄一个

网友:
这个图没有了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把管子换掉吧。直连肯定太短了。

网友:
应该是拆掉的那个MOS管的问题,不能直连。

网友B:
隔离管飞线 上电池不短路才怪

网友:
隔离管 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飞线 上电池不短路才怪

不一定,一个仁宝的板子,点火回路保护了。没查到问题,把隔离通道的两个管子直接飞线跳过,使用正常,插电池也OK

网友:
图纸我也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啥手机拍的,真清楚哎,我也去弄一个

诺基亚Lumia820 win8系统,用着还可以

网友:
管子换了还是大短,查下图纸再看看。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问题,我修到过一个充电电感19v,断充电电感一端发现电是从电池隔离管过来的,彼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另外一个隔离管烧了。原来接的线是很细的铜丝,烧断了,我换的飞线用的线,比较粗,烧不断,就把另外的管子烧了,现在换了两个P管好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部分有问题了!隔离管不能用线直连的。

网友:
大师兄要善用搜索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002-1-1.html

网友:
我的不是AMD的,哎,5分就没了,。

网友:
了解针打进纸传感器以及类型,位置。纸头传感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Lumia820 win8系统,用着还可以

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