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NP-Q70有时报一长两短 有时暗屏能进系统 外接显示器可以亮能看到桌面

楼主(2015-01-18):
求师傅帮忙

网友:
内接显示供电没问题的话,看看线,不行就干显卡把

网友:
圈之外的电压数值都正常  师傅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  既然能显示的话就看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线

师傅Q9   3脚没LCD-VDD3V电压  跟屏线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机器是840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机器是8400显卡???

  是的  师傅

网友C:
这种 屏的供电 都挺好修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暗屏,应该测升压电路这块。

网友:
测屏 接口 电压是否都正常吧!

网友:
显卡吧,要不然看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屏的供电 都挺好修的

没有LCD_VDD3V电压  怎么处理  师傅

网友:
还是做做显卡吧 先简单的做个BGA加温 不忙取下来  这个应该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