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M-LP2-S-A2代换N10M-GS2-S-A2

楼主(2015-01-18):
我的是三星P467的电脑原显卡是N10M-LP2-S-A2显卡坏了我给客户报的维修价格没修好 取下来重新植株 植株弄了两遍都不行我打算放弃维修了 我让徒弟装的时候刚好那里放了两个不同型号的显卡 显卡型号是N10M-GS2-S-A2 徒弟装的时候装错了 装上以后开机居然好了   最后测温度什么都正常 ,没想到N10M-LP2-S-A2居然可以和N10M-GS2-S-A2代换

网友:
好像不是所有机器都能代换的

网友:
先收藏了   这是好消息啊

网友:
引脚定义肯定一样,否则就肯定不行

网友:
关于代换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会区别机型。有的机型可以代。有的又不可以。哎。

网友:
运气刚刚的啊

网友:
代换的问题只能换上成功点亮了才能说明可以代换!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代换

一些大芯片的代换 目前资料不全 所以需要更多的代换测试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之前有R467就是那种小显卡的  代换了不得行 最后还是定的原型好的显卡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竟然代换成功了!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能代换的

网友:
芯片代换亲测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