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M 工厂培训教材:不开机

楼主(2015-01-18):
论坛里已有很多关于不开机原理的论述,这里抄送一份ODM工厂的供大家参考
此文是对南北桥芯片架构而言,并且不涉及具体型号机种信号,仅仅是一个原理的总结。

l不開機的現象
n電沒起來(LED燈亮都不亮)
n電起來後馬上斷電(LED燈亮一下又熄掉)
n電有起來但無畫面
l開機原理:
n從單顆IC的角度來看-任何IC都需要適當的時序才能開始動作.

除了VCC, Clock, Reset之外, 有些控制訊號, 像是EN#(enable), SLP#(Sleep)等, 也會影響到IC的正常運作, 必須明白每一顆IC的特性.
n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因為系統是由許許多多的IC構成, 每顆IC必需正常運作系統才會正常運作. 而PC是以CPU為中心, CPU會等待系統內所有的IC都就緒後, 發出第一道指令, 讓系統動起來. 也就是說CPU是最後一個動作的.
當插上電時, 3VALWAYS, 5VALWAYS會先起來, 供給EC以及開機線路最基本的電源, 當電源扭按下後, EC會將所有電源開起, 所有電源都穩定後, EC發出POWERGOOD訊號給南橋, 南橋會發出PCIRST#, 對所有PCI元件包括北橋做RESET, 最後再發出CPURST#對CPU做RESET, 然後CPU會從BIOS抓資料開始執行第一道指令.

進一步的分析:
l將Adapter插上看3VALWAYS, 5VALWAYS是否起來, 如果有電源供應器, 可以看此時的耗電流是否異常, 正常看到是3-5mA, 若耗電流異常, 表示已經有元件損毀.
l3VALWAYS, 5VALWAYS沒起來, 有可能是負責輸送電源的零件損毀, 也可能是掛載在此電源下的零件損毀導致VCC對地短路.
lPower Button按下後看各組電源是否正常, 可以先用Debug card看code有沒有在跑, 根據Error code大約判斷系統跑到那個地方.
n若Error code顯示FF, 表示CPU連一個指令都沒做完. 要量訊號看系統跑到那裏斷掉. 參看下圖, 每個BUS都有個主要訊號. Hublink或DMI是Intel獨有的Serial protocol, 不容易從訊號看出所以然. 如果PCI BUS的FRAME#有在送, 基本上南北橋之間的溝通就沒有問題.

nError Code顯示02或82等, 表示CPU對北橋做initialize時就死掉, 很可能是北橋部分有問題.
nError Code顯示28, 2C,或2E等, 表示在做memory sizing時Fail, 可以檢查Memory線路裏的排阻是否空冷焊短路, 或RAM connector的pin空冷焊短路, 有異物跑入connector, 也有可能是connector本身損壞.
nError Code跑到C0後, 系統已經做完POST(Power On Self Test), 應該要可以看到畫面, 如果無畫面則是VGA出了問題, 檢查CRT或LVDS的部分.
nError Code只能做參考, 並非每個機種的Error Code都一樣, 若對Error Code感到不明暸時可以直接詢問BIOS工程師.

网友:
东西不错,下次最好发不是繁体字的

网友:
好东东,,收藏下!!学习学习!!

网友:
繁体有点不习惯

网友:
讲的是笔记本的理论不好没怎么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