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22寸aoc有多半白屏少半花屏tft22w90ps

楼主(2015-01-18):
解决:通过套板是屏的问题,
分析:驱动板的图像信号输出进入逻辑版的芯片,既然有大部分是白屏怀疑逻辑版芯片,加电用手摸逻辑版芯片没有温度,可能没工作,而工作条件有正常,从料板里找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加电ok正常显示

网友:
这芯片虚焊的也很多,我就经常加焊,

网友A:
要是遇到这总亲狂    擦屏线 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般就是!坏了

网友B:
拆屏是一个手巧活,前面换灯管拆废一个块,右侧一块黑了。

网友:
修屏技术真好

网友C:
这个毛病有时候找到了芯片不好买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虚焊的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遇到这总亲狂    擦屏线 不行就是屏坏了

我也是不过这次碰巧有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屏是一个手巧活,前面换灯管拆废一个块,右侧一块黑了。

对如果客户送修黑屏还好解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毛病有时候找到了芯片不好买

是的如果不是巧了我也打报废

网友:
这种情况修复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如果客户送修黑屏还好解释点

就是 我后面给客户说显示器报废了 换屏还不如买新的 又给他买了个新显示器 坏的留下来测机用了。

网友:
TCON芯片坏的多。

网友:
屏电路没怎么修过,学习了